联想Z470报错 ERROR 17

楼主(2012-07-02):
我卖一新本本,联想Z470,出厂带LINUX系统,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后再装系统,可以克系统,但是克完后重启就出现错误,ERROR 17,好像是分区表错乱了,用FDISK/MBR,修复即可。
重启
linux
联想

网友:
新机子 一般没什么问题
同意楼主:
5.0
一掷千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要把硬盘从新分区才可以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难,嘿嘿

网友:
重新格式化 在分区。

网友:
重新再来一次,就好了

网友:
拿去保修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到BIOS里面,改一下硬盘模式!

网友(2012-08-02):
今天我帮朋友买了一台也是这样的,,,犹豫时间急,,,结果人家拿回家重启就这样,,,唉,,回去还要进PE把隐藏分区删除,,没有的话只有重格再装了,,倒霉!

网友:
这样 我还没遇到 啊

网友:
不就是 重新分区的事儿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