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GCM-S2C不触发。。。

楼主(2012-07-02):
换过IO。。和晶振。。。。。有待机电压正常。。。有修过这种板子的么。。。指点下

网友:
找南桥,供电,时钟,复位,看图纸,BIOS是否参与开机,刷BIOS

网友:
南桥也参与开机的,还有跳线帽是否插在CLRCOMS,这样也会不开机

网友:
说清楚一点.这样别人没办法帮到你的,我也希望有高手进来指导一下吧.

网友:
楼主这板修好没,我这也有一块和你的板一模一样的问题,也是不触发。电压也有。

网友:
一般很多都是这个现象

网友:
ISL6312和rt9214 看看,换了它试试。行了就回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