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存储卡了解

楼主(2012-07-02):
Flash存储卡了解
目前手机上使用的记忆卡有:CF、MMC、 SD、
  MINI-SD、  RS-MMC、  T-Flash、  MS、  MS PRO、 MS
  Duo九种。下面我们了解一下这几种卡的规格。

  MMC卡
  即MultiMediaCard。由西门子公司和首推CF的SanDisk于1997年推出。1998年1月十四家公司联合成立了MMC协会(MultiMediaCard
  Association简称MMCA),现在已经有超过84个成员。MMC的发展目标主要是针对数码影像、音乐、手机、PDA、电子书、玩具等产品,尺寸只有32mm x
  24mm x 1.4mm,只有1.5克。MMC也是把存贮单元和控制器一同做到了卡上,智能的控制器使得MMC保证兼容性和灵活性。
  MMC存贮卡可以分为MMC和SPI两种工作模式,MMC模式是标准的默认模式,具有MMC的全部特性。而SPI模式则是MMC存贮卡可选的第二种模式,这个模式是MMC协议的一个子集,主要用于只需要小数量的卡(通常是1个)和低数据传输率(和MMC协议相比)的系统,这个模式可以把设计花费减到最小,但性能就不如MMC。
  MMC被设计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数据平台和通讯介质,它的接口设计非常简单:只有7针!接口成本低于0.5美元。在接口中,电源供应是3针,而数据操作只用3针的串行总线即可(SPI模式再加上1针用于选择芯片)。
  MMC的操作电压为2.7伏到3.6伏,写/读电流只有27mA和23mA,功耗很低。它的读写模式包括流式、多块和单块。最小的数据传送是以块为单位的,缺省的块大小为512bytes。

  MINI-SD卡
  顾名思义, MINI
  SD卡比目前主流的SD卡,在外形上更加小巧,重量仅有30克,体积只有21.5x20x1.4mm,比SD卡足足节省了60%的空间,别小看这么小的外形,它可以让数码设备的体积节约40%空间。才能生产出更小的手机、DV等数码产品。在存储容量上,MINI
  SD卡也丝毫不差,从的32MB到1GB各种规格一应俱全。随着消费数码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大,用户对大容量存储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,目前的512M、1GB等容量已经在逐渐普及,未来还会成倍往上增长。MINI
  SD卡支持平均读写演算法( wear leveling algorithms ),自动错误更正(ECC)等多种功能,使得MINI
  SD卡在使用寿命上更长,功耗更低。目前市面上的MINI SD卡都支持MINI SD/SD Card(搭配转接卡)标准界面,在原有的SD卡设备上使用MINI
  SD卡变得非常方便,为MINI SD卡的迅速普及铺平了道路

  MS
  PRO
  全称:Memory Stick
  PRO(增强型记忆棒、记忆棒PRO),这种新的记忆棒外形和体积与普通记忆棒相同,但性能和容量提高到了原来的数倍,增强型记忆棒设计上的最大容量达到32GB,读写速度也有数倍的提升。
  MS
  Duo
  全称:Memory Stick Duo,即微型记忆棒,微型记忆棒的体积和重量都为普通记忆棒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  S65、三星 SCH-X699、SGH-P738、诺基亚
  6260和3230等
  SD卡由于规范发布得比MMC卡晚,所以性能比MMC卡更为优良,SD卡直译成汉语就是“安全数字卡”,跟MMC最大的区别在于左边多一个写保护开关(薄型SD是没有开关的,后文介绍)、针脚升级为9引脚,大小尺寸比MMC卡略厚。使用SD卡的机型可以向下兼容使用MMC卡。现在有一种SD高速卡,称为SD
Ultra II卡,读写速度都较普通sd有较大幅度提升。
  智能手机大部分均支持这种卡。如:多普达515、535、686、696、818,神达Mio8380、8390、8870,联想ET180、280、560、690,摩托罗拉
  MPX200、E680等,此外一些非智能手机也支持这种卡,如:LG C910和飞利浦
  968等。
  MINI-SD卡是手机储存新贵,最先是日韩机型使用,后来越来越多的机型为了缩小体积而采用这种小型卡,这种卡传输速度较快,耗能很低,所以智能手机也开始对其青眼有加。智能机支持这种卡的机型有:多普达565、575、585,摩托罗拉MPX220等,非智能机支持这种卡的机型有:LG
  C950,松下 SA7、MX7,NEC N840,三菱
  M900等。
  T-Flash卡全名:TransFLash,由摩托罗拉与SANDISK共同研发,在2004年推出。是一种超小型卡(11*15*1MM),可以算目前最小的储存卡了。TF卡可经SD卡转换器后,当SD卡使用。TF卡缺点是目前的容量偏小,最高只达到256M。使用此卡的智能手机有:摩托罗拉
  A860、A1000、C975,非智能手机有:摩托罗拉 E398,三星 SCH-M309等

  我们来详细说说SD卡。
  现在市面上出售的SD卡从8M到传说中的2G都有,不过一般64M以下的都属于淘汰序列。制造SD卡的厂商非常多,现在是阿猫阿狗都可以造了,国内市面上的SD卡主要有这些牌子:
  SANDISK(晟碟)
  LEXAR(雷克沙)
  Kingmax
  PQI
  TOSHIBA(东芝)
  Panasonic(松下)
  Kingston (金士顿)
  Eagletec(鹰泰)
  TORICA(图锐) A-DATA(威刚)

网友:
  SanDisk
  美国的SanDisk是制卡业的老大,SD卡的标准创始人之一,名气响亮,不过提起sandisk的中文名“晟碟”恐怕就很少人知道了。SANDISK所有正品闪存卡均为五年质保(一年保换,四年保修)质量过硬。但是树大招风,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sandisk假货,有些制作精良,连老手都很难分辨。原来sandisk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商有三家(丽达、捷和与宏衢)但是大家注意,从2004年开始,sandisk的大陆代理商变动为为宏衢和沃灵,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卖家宣称他们是丽达行货或者捷和行货那90%都是假货了。
  现在新出的sandik产品包装盒右上角通常贴有代理商标示(不是宏衢就是沃灵),上面标示有800免费电话供消费者拨打以辨别真伪。最新的产品外包装上还贴有一个杜邦公司专门给SanDisk设计制造的激光防伪标签(见下图),盒内还有一张sandisk防伪标识鉴别卡。由于现在假货识别困难,所以800电话就成了识别真伪的重要手段。
  LEXAR
  美国
  LEXAR也是储存业界的龙头企业,中文翻译原来常译作“莱克沙”,估计由于跟“来客杀”音近,所以最近刚确定中文名为“雷克沙”。进入中国市场不久,假货还比较少。雷克沙SD卡质量比较稳定,速度较快,所以目前大有跟Sandisk平分天下之势。LEXAR所有正品闪存卡同样均为五年质保(一年保换,四年保修)
  LEXAR目前的大陆代理机构为神州数码、雷射电脑、嘉盛电子三家,所有正品包装上都贴有各代理商的800防伪标签,查询方便。
  Kingmax
  呵呵,国货当自强啊~~台湾的Kingmax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储存产品制造商,Kingmax的内存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关于Kingmax的SD卡,市面上有一些传闻,其中最让人感到迷惑的是“Kingmax的SD卡其实就是MMC卡”一条。其理由也很让人信服:Kingmax的SD卡在左侧是没有写保护开关的,而且Kingmax的SD卡比其他所有的SD卡产品都要薄,基本上跟MMC差不多,跟他的MMC相比就只是多了针脚而已。下面我来解释一下:Kingmax的SD卡,严格来说mini-SD,就是“薄型SD”的意思,不要怀疑他的技术真实性,其技术完全符合SDA(国际SD卡协会)规范,Thin-SD厚度为1.4mm,可以不设置写保护开关。目前似乎只有Kingmax制造这种卡。说Kingmax的SD卡有些像披着MMC皮的SD还是不错的,说他是MMC就冤枉他了。
  目前市面上发现的Kingmax假货较少,主要是因为Kingmax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封装,造假代价较高。如果大家发现有人出售带写保护开关的Kingmax
  SD卡,那就是假货了。Kingmax目前只生产无写保护开关的薄型SD。Kingmax所有正品包装上同样都贴的800防伪标签,所有正品闪存卡同样均为五年质保(一年保换,四年保修)。
  PQI
  PQI由台湾前三大内存生产商的劲永国际生产,呵呵,还是国货,支持一把。PQI储存卡产品大陆代理商为深圳盛怡、北京昊辰伟业和上海建达蓝德三家。原来的PQI质保为三年,现在已全面跟国际接轨,升级到五年(一年保换,四年保修),不过由于代理商的良莠不齐,所以仍然有很大部分正品代理商仍然宣传质保为三年。
  PQI的假货也是铺天盖地,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种名为“PDI”的产品外包装极像PQI产品,甚至有JS宣称这就是PQI同厂产品。虽然根据实际使用来说PDI也算不错,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分辨,以免用肉价钱买到豆腐。PQI正品现在也全面贴示800防伪标签,大家购买时请注意。
  TOSHIBA
  日本的东芝是SD规范创始人之一,其SD卡品质较高,稳定性不错。东芝之前对中国大陆市场并不重视,市面上的SD卡绝大多数是假货和水货,从2005年开始,东芝调整营销策略,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市场。
  需要注意的是东芝不生产CF卡,市面上的东芝CF卡均为假货。东芝SD卡大陆唯一总代理商为金盛怡,正品行货均贴有800防伪标签。与上面的几家做法不同的是,东芝的800激光防伪标签并不是贴在包装盒上,而是贴在卡的正面,揭开后里边是验证数字串,用于800验证。目前上市的东芝SD卡有普通版、高速版和mini-SD卡这三种,普通卡速度较低,是蓝色卡体,高速卡是白色卡体。正品东芝仍然为五年质保。
  Panasonic
  日本的松下也是SD规范创始人之一,松下的储存卡产品也仅有SD与mini-sd两种。,松下的SD卡8M——256M均为蓝色标签,512M和1G为橙黄色标签(见下图)
  松下也不太注重中国大陆市场,所以市面上的假松下也是满天飞~通常假货制作都比较粗糙,容易分辨。由于松下并不注重国内市场,所以国内松下SD卡代理非常混乱,通常都是由数码产品代理商代理,包装上也没有800防伪标签可供识别。通常松下授权代理商处均有松下独家的SD卡真假识别器,插入SD卡后软件会自动识别是否正货。松下网站http://panasonic.cn处有此软件下载,不过识别器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
  Kingston美国金士顿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吧?什么?你说没见过?Kingston(金士顿)的内存条见过没?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路吧?金士顿也是全球老牌储存产品制造商了,产品质量也是有保证的。需要注意的是,金士顿有一种SD卡,长得有点像东芝SD卡(容量不同颜色不同,有蓝白之分。如下图。没办法,谁叫东芝是规则制定者呢),还有一点需要注意,正品金士顿卡体颜色、标签有好多种,所以看起来似乎五花八门什么都有(如下图)。-_|||,大家只需认准800防伪标签即可,不需太过计较。
  金士顿产品中国代理商有弼信企业股份公司、深圳恒盈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赞禾电子产品有限公司、镭射电脑四家。Kingston正品卡体背面贴有800防伪标签,质保同样为五年。
  Eagletec
  又是一个国货哦——台湾Eagletec(鹰泰)。鹰泰制造储存设备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,技术比较成熟,产品稳定。不过鹰泰跟Sandik这些巨头相比只能算二线厂家了,二线厂家的好处在于价格便宜,如果你发现有JS把鹰泰SD卡卖得跟SANDISK等一样贵的话,你尽可以大刀砍刀片刀水果刀之类地跟他砍,一定能获得满意的价钱。
  鹰泰假货较少,也许是造假者不屑造他的假吧(也许是鹰泰本来价钱就低,造假者仿冒没什么利润),不过假货还是有,大家仔细分辨哦。鹰泰国内代理商比较混乱,大大小小很多家,主要的有金证科技、奇辉企业、盛安、亿鑫、思宇数码、青苹果数码、桑荣科技和捷翔企划等。鹰泰SD卡没有800防伪标签,质保为三年。
  TORICA
  日本的图锐(见下图),其生产的储存卡在几年前可是数码相机产品的首选设备啊(废话,几年前有几个品牌可以选?)现在么……嘿嘿,也沦为二线厂家了,价钱也比较便宜。当然,由于当年打出来的名气,假货也是成片成片的啊……
  说明一下:图锐SD卡的“心”是东芝的(MMC卡的“心”是日立的),质保为五年~他的代理商?我不知道-_-有没防伪标签?我不知道-_-……
  A-DATA
  又是国货哦~~来自台湾的A-DATA
  威刚(见下图),储存卡业界的后起之秀,从2001年的毛头小子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内存模组厂商。
  目前威刚储存产品假货较少,正品表面均有800防伪标签。质保为五年。
  此外有必要提一下勤茂(TwinMOS),这也是一家台湾公司,他常给其他品牌做OEM,所以国内很少听到这个名字。可是勤茂的技术是很过硬的,其内存品质还是相当不错。现在也在慢慢独立用自己的品牌开拓大陆市场了。
  与其他品牌不同,勤茂SD卡是命名为"阳光服务"的两年质保(意思是购勤茂储存设备赠送礼品,卡两年保换)。目前勤茂的代理商有北京上贸科技有限公司、东联电子、上海朗日科技。
  韩国LG同样生产SD卡,不过大陆少见,不详加介绍。
  韩国三星(SAMSUN)也在大陆发售SD卡,目前信息很少,暂不介绍。
  此外,大陆市场还有
  INFEONO(英飞诺),Pretec(希旺) ,Ram Bo(忆宝) ,Apacer(宇瞻)
  等等众多二三线厂家产品,市场占有率不高,有些甚至难得见上一面,就不加详细介绍了

网友:
哦。。。我想知道的如何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