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联想14002的B+电路

楼主(2012-07-02):
机子是联想14002的机子,故障为不开机,就是说开机没有反应。
拆机后,测B+(应该叫公共点吧)没有电压,再测,发现B+对地短路。对照图纸,仔细排查,终于找到一个电容短路,为PC54。换了这个电容,B+对地不短路了,也有电压了,但只有3.9V。开机还是没有反应,故障还是没有解决。

网友:
从来没有上过图片。上图是从该笔记本图纸中截取的,实测PQ1的1脚电压是3.9V,2脚电压为3V,3脚电压为6.1V。

网友:
B+bei 拉低了  测 接B+的运放 试试

网友:
把运放第5脚挑起即可

网友(点评):
那就说明后级有短路的、不好意思、忘了跟你讲、挑起之后通小电压看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A:
把PQ1换掉应该可以了!

网友:
如果不是大短,可以用烧鸡大法

网友:
先测PR2二端对地是否正常。如果正常,用导线连接PR2的二端即可。

如果对地不正常就烧鸡伺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PQ1换掉应该可以了!

换过的,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运放第5脚挑起后,接上稳压电压,电流高达5.1A,

经查,PQ23烧短路了,我换了一个上去,通电不久,又烧掉了。

网友:
PQ23
后级有短路的。用烧鸡大法 烧

网友:
pq23 往后查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后级有短路的

网友:
换掉PQ23和PQ25两个8脚场管,再把那个LM393运放的5脚恢复接上,通电不见了短路的现象。B+电压测得为18.5V。
但待机3V和5V依然没有产生出来。

网友:
我来吸点经

网友:
查B+前面的元件啊,肯定是有东西坏了拉低了

网友:
兄弟 找个仁宝的点火回路的帖子 打开看看那 就一目了然了

网友:
因为我之前拆焊过8734这个芯片,今天检查每个脚位,发现23脚脱焊,补焊后,8734开始工作了,待机电压出来了。但按开机键仍然不能开机。

网友:
现在通电后,待机电流是0.8A,测开机开关处没有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