仅以此片送给那些不抛弃不放弃的维修同仁们...

楼主(2012-07-02):
前言:仅以此片送给那些不抛弃不放弃的维修同仁们,不抛弃,不放弃每一个可以救活的本本…….。此机器修复前后维修期限跨度总共11天时间,曾几度想要放弃,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
。个中艰辛,想必同行们都有体会。接下来切入正题
    2012-6-20(第一天)
       大概在当然下午样子,收到了外地经销商发来的ASUS  F83T。小弟检测:直流稳压待机电流:0.01(小数点两位的)。按下开关后,电源指示灯亮。
    2012-6-21(第二天
       2天上班,小弟已经将机器拆开了。目测主板发现EC  IT8512有被焊接过的痕迹。电话沟通得知,客户怀疑EC损坏仅仅是补焊过。心想还好,至少没有乱动。
       直接查IT8512EC工作条件:
    EC供电正常;测EC 125PIN  PWR_SW#有跳变;测112PIN  PM_RSMRST#  3.3V  正常;按下开关测 56PIN PM_PWRBTN#3.3—2.9V轻微跳变。
    由于没有示波器,也不知道PM_PWRBTN#是否正常发出。于是,更换EC  IT8512E  问题依旧。
       思索片刻,看看是不是BIOS造成的。上论坛找来BIOS后刷机,涛声依旧啊
这个时候怀疑重点是:南桥。无意间突然发现每一次用风枪吹下南桥SB 218-0660017后就一定能触发…..呵呵,就是它了。很自信的认为是南桥问题
    2012-06-22(第三天)
       淘宝下单,订货218-0660017南桥2个(保险起见),圆通速递中….
    2012-06-23 (4)
       南桥芯片,圆通慢速中….
    2012-06-24(第五天)
       南桥芯片,圆通龟递中….
    2012-06-25(第六天)
       中午,终于芯片到了。(也许有同行会质疑了,为什么不发顺丰。哎,没办法,同行毛利太低了,能节约一分是一分)。不过也是哦,这圆通也太龟速了,让人有点不能接受
    吃完中饭后,干净利落地把新桥做了上去(说实话每次做AMD桥都是些心虚,不知道为啥)。插上直流稳压,按下开关触发,问题依旧,电流停在0.01
    崩溃的边缘悲催了。
    2012-06-26(第7天)
        起床后,打起精神来直面惨淡的F83T…瞎琢磨了一上午,又重新换了个EC(因为EC是拆机的,所以又换了个拆机EC)问题依旧。查RTC电路正常。继续崩溃中
    于中午时分在基地发帖求助中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44451-1-1.html 。如图:

           首先,在这里感谢各位坛友的意见和建议,不管我采纳与否。由于本菜菜没有示波器,所以把EC和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至少各2次,才从心底排除这2个疑点。

    2012-06-27(第8天)
        终于板子在我前8天的折磨下,现在是连加热南桥也不能正常触发了。心中是无比的悲凉,放弃吧心有不甘。2个南桥订下了。。运费浪费了,这些都不打紧,最重要的是客户也许就丢失了
        由于现在加热南桥也不能正常触发了,于是乎我把那个备用的南桥上机(这个时候严重怀疑自己BGA水平了)….结果问题依旧,加热南桥一样不能触发…….
        现在搞维修每天都比较忙,前6天都没怎么查信号看图纸。经验式维修看样子是江郎才尽啊。上论坛找到图纸和点位图
        不多说了上时序图发现:

       发现之前忽略了一个重要信号:SUS_PWRGD。直接测量EC  67脚发现无电压;直接找源头发现PU8501产生+1.2VSUS电压,测电感PL8503发现无电压。经过分析发现该电压待机时应该有的。测试该芯片外围工作条件VCC\BOOT\TON\EN都正常。是不是芯片坏了呢?该芯片标号为DL=CA,发现该板还有其他标号为DL=CB的芯片,查图能代换。对调芯片后发现SUS_PWRGD已然发出。触发后,电流能跑到0.6了。
  2012-6-28号(第9天)
      下单订芯片DL=CA  2个,圆通速递中
2012-6-29       (第九天)
中午时分,芯片到了(这次是从江苏走的货,路近就是快啊)。忙完手中活已然临近下班了,打开芯片包装一看……单子上开着DL=CA结果芯片却是CJ=BK。说实话,这个时候是最痛苦了….因为每天客户基本上都要催一下这个本本,心里不好受啊。上家态度也好,芯片重发,发错的芯片也不用退货了。
2012-6-30       (第10天)
          下午,重发芯片到货了….DL=CA,上板,按开关,上电,电流至0.6 不动了。抱着侥幸心理接屏不太亮。橡皮狠狠的查内存,还是不亮;再插还是不亮。。。。。。试验了无数次后,S心类。悲剧往往就是要在成功那一瞬间发生了。是该继续坚持还是果断放弃呢,此机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了。

凭经验维修有可能秒杀 有可能路绕大了 技术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 这个主板是有待机+1.2vsus 的 问题就在这里 导致sus pwrgd没有产生

网友:
zhichi

网友:
不抛弃不放弃。

楼主:
          建党节,精神无比畅快啊。卷土重来,是时候对这个F83T反动派发动最后以一击了。冷静分析思索后,看电流停在0.6,貌似内存这块还没读取到。

    难道北桥虚了,又或是南桥没有做好。。。。。。不行,不能在靠经验去维修了,这次换啥一定要找出充足理由才行。

        打开点位图,看着时序图一个一个慢慢查吧: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14步骤  南桥发出NB_PWRGD信号到北桥  电压为1.8V,正常;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18 步骤  南桥发出A_RST#一路到北桥(过R2031),一路到EC(过R2033)   电压都为0V;异常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 15步骤  EC  4PIN   KBRST#(RC_IN#)已经出3.3V   正常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 13 步骤  EC  发出 PM_PWROK过SL3017后为  PM_PWROK_EC到南桥  为3.3V  正常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 17步骤   测CPU_PWRGD  (R0501)有电压   正常

l         测时序图中 16 步骤 发现南桥发出 CPU_LDT_STOP# 有电压  1.8V   正常

l         这时候在回到时序中 18 步骤

  摘下南桥后,测的R2032于南桥点位直通。于是乎,把该板原来拆下来的桥重新植球上机点亮试机,一气呵成。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

        后语:此机修机跨度总共花了11天时间,修复此机订了2个南桥(218-0660017);CJ=BK  2个;DJ=CA  2个。经营方面从短期目标来看,修复此机我是大亏修的(价格是很低的,材料成本高,时间成本更高);从长期来讲,如此长的维修期,不知道能否得到客户的认同。如果客户能认同那是值得的。

          技术层面上来讲,此机修的是一塌糊涂;前6天都是经验式的维修一直在主导;直到后5天凭着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,我们总算战胜了强敌。最后各位同仁如果您觉得我写得东西对您有些帮助给俺加点分,毕竟熬通宵写帖子也还是需要大家鼓励的……

网友:
楼主真敬业
楼主意志坚强啊。我要是半天没修出来,老板就不让我修了。

网友:
楼主V5,是我辈的榜样.

网友:
非常得支持楼主,很好!!

网友:
究竟是北桥坏了,还是南桥坏了啊
楼主真坚持

网友:
是不是有个南桥是坏的呀!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黑着眼眶熬夜 -2 严禁灌水
langzi. -5 严禁灌水
瓷器 -5 严禁灌水
LQW520 -5 严禁灌水
南极宝宝 -10 严禁灌水
super0612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完这个帖子感触良多,现在很多人一周内没结果就放弃了,大多凭感觉在维修

我也是不愿意花长时间去修,因为太多的时间足够我多修好几台了,主要可能各人的业务量了,我个人认为从经济利益上说不值得,从精神上是可嘉的。

网友:
有些人一天修不出结果就放弃了,比方说我.

网友:
有毅力,维修就是要钻研

网友:
能坚持下来 说明你又进步不少了

网友:
维修就如同打仗,我有块板修了几年,也是前段时间终于攻下,运气好

这个真得佩服一下
几年,人才啊.这才是不抛弃不放弃/
那板要是客户的话,估计早就放弃了吧

网友:
进步太慢了你
朋友 你也太牛了 呵呵 是我的话那些板当料板了

网友:
NB
额。。。几年。。。。。估计修好了,也淘汰了
佩服啊,几年,哈哈。

网友:
耐心看完此贴 ,深有感触啊 ,骨头不好肯啊 。

网友:
回过头来想想可能就是绕了大弯路。主要一开始被 “风吹南桥就可以触发”误导了...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时序去查也许会是很简单

网友:
真是精神可嘉啊。小弟这是佩服佩服!!!!!!值得我们学习啊!

网友:
把原来的桥换上点亮是什么原因你自己买的桥是坏的吗

网友:
首先恭喜楼主修复成功,但最后有一点不明白,把原板的桥换上后OK了,难道你从网上订的两片桥,都是坏的吗?

网友:
看描述楼主好像很倒霉啊,买的桥都是坏的

网友:
本人也有同样的疑问,会不会是给你的两个桥都是不良的呢?
不知道是做S类还是买来就坏的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精神可嘉,维修思路也很明确

网友:
我修道一个ASUS 的X88V 雷击了  网卡芯片、电源芯片、南桥、北桥和屏都是坏的   结果花了两天时间搞定

网友:
你这样修不行  不能乱怀疑 直接烧机看有没用其他地方时坏的

网友:
于是乎,把该板原来拆下来的桥重新植球上机点亮试机,    请问楼主这句话的意思是? 买的两个桥都是坏的吗?

不知道,也许是BGA没做好,也许是买来的桥也是坏的,也不想去验证了...说明此机此前不是桥的问题。应该是那个SUSPWRGD的问题

网友:
有了这样的维修经历,就是一次技术的升级

网友:
我一直认为我有耐心,没想到你比我还有耐心

无为兄其实很有作为啊,呵呵,很有耐心,很有专研精神

网友:
哥们过奖了,发此贴只是有感而发。能引起大伙共鸣就不错了

网友:
楼主 亏了金钱。挣了经验。金钱有数。经济无价呀。我没事的时候就是修疑难板。不是挣钱。只为经验

网友:
以楼主为榜样学习,我有个本,也是修了一个星期,才弄好,可把我整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