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不过的奇怪问题 老板子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片众致865GV-LAP,集显478主板,我说没有维修价值了,客户说按修好板儿的价格给钱,故障,档25,不停的滴滴滴的报警,鼓捣鼓捣内存,有时能显示,运行中花屏死机,,清清内存槽吧,彻底不显示咧,光剩滴滴咧,内存各工作条件正常,主板各大部件工作条件也正常,无解了,换过几条内存了,故障现象一样,
顺手换了旁边儿一条儿破256的内存条,嘿,显示了,而且挺正常,又换回其它的内存,故障又出现,换过的内存都是好 的,也有和此正常内存频率,容量一样的,都不行,就只认这一条儿,
BIOS问题?桥问题?求解,这BIOS上哪儿找去啊,呵呵,

网友:
应该是NB的问题~!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和兼容问题

网友:
个人感觉还是桥问题居多,加焊试试吧

网友:
桥问题的话为什么就单是用这一条儿就百试百灵每次亮,用别的不管多好的内存一律不亮呢,真纳闷

网友:
测下内存时钟和内存SM 内存系统总线,不行的话换个北桥芯片。

网友:
内存槽旁边的电阻有可能

网友:
老板子 这种问题多呀··· 线路老化了 ·· 条内存和显卡我也见过··· 能解释的不是一般人

网友:
板的问题,我遇到过,后来,客户说换内存算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