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兄弟能帮我分析这个经典的升压电路

楼主(2012-07-02):
本人不才,每次修机器碰到这个电路,都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个电路。坛子里的高手们说说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电压是B出来的!

网友:
没有看懂   拍全一点撒

网友:
P+5VSUS_LG_20是一个高、低、高、低持续变化的开关信号,当它输出低电平时,
+5VSUSO通过二极管PD8702向电容PC8715充电至4V多点,当P+5VSUS_LG_20变高电平时(假设是+5V),
由于电容PC8715两端电压不能瞬变,PD8702的3脚将变为9V左右的电压,+5VSUSO输入电压升到了9V左右,这个电压通过二极管PD8702下管输入给第二级升压电路,再次把电压提升到+12VSUS

PR8720、PR8722、PC8721应该是反馈电路,将+12VSUS的电压反馈给电源管理芯片对P+5VSUS_LG_20进行控制

网友:
同意LAJIDONG,但是月饼说的好像能升到15V电压
同意楼主

网友:
哎,好好去看看其他帖子吧,这个电路就是个3倍压电路,理论条件下输出15V,实际电路中由于二极管压降的原因,输出12V/13V左右。这要看二极管的压降多少了。具体原理,上面已经有了。

网友:
这是个升压电路

网友:
以前也看不懂这种升压电路,学习了。

网友:
谢谢兄弟。以前学的时候没注意,所以后来就看不懂,变成我的心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