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时钟问题

楼主(2012-07-02):
有一主板,每次在win状态下调好时间,关机再次重启进入系统,时间又变为初始的很早的时间;电池换过。coms清零过,系统重新安装过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???

网友:
估计是换个电池不过关

网友:
修主板啊  怎么就想着捡死鱼呢

网友:
那应该是主板坏掉了

网友:
可能电池接触不好,清理电池座弹性片。

网友:
RTC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?

网友:
主板RTC电路 或都南桥本身有问题

网友:
换个电池....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把电源拔掉看看南桥晶振起振吗   正常应该不上电源 南桥晶振也起振
不起振就是电池电没有到南桥
如果以上不行   那就是南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