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X61开机蓝屏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7-02):
那个硬盘模式也改过了,但是还是蓝屏,这个是什么问题呢,难道是系统的问题,

网友:
先做了系统在说啊。

楼下那位 好想都是从软件来着手的吧 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在来硬件吧 什么叫最没有办法的办法?难不成你先把主板全修过了在来装系统 。。。。
没有那么简单,那个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

网友:
先换换内存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内存是好的啊

网友:
先检查硬盘,内存,还有进一下PE。在BIOS里把外设都关掉再试试。

网友:
蓝屏代码是什么?求助又不说清楚、看到人也悲剧啊

很正常的蓝屏,该是什么代码就是什么代码

网友:
进PE看一下 要是近PE不蓝屏的话  大多是软件问题要是近PE都蓝的 话  直接考虑内存硬盘或其他硬件吧

网友:
看一下蓝屏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,再不行换个测试专用的硬盘试试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啊

那什么好说呢

网友:
改下硬盘兼容模式

网友:
测下内存,在PE下蓝不?

网友(点评):
PE下不会蓝屏

网友:
多换个系统看看

网友:
IBMX61开机蓝屏
是什么意思,到哪里蓝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