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35掉电

楼主(2012-07-02):
宏基4535笔记本 进不了系统,进PE几分钟掉电  单电源第一次可以触发,掉电后触发不了, 用电池可以触发,进PE系统就掉电,具体是什么问题呢?平时宏基如此现象的一般都有大电容,换了就OK了,但此款没有, 换了330的电容也一样,CPU也换了故障一样,是不是跟北桥有关呢?望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这种掉电头疼 .......!能代换的代换先

网友:
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多灾多难的机子!!!!!!

网友:
掉电是比较难高,除非是缺电压的

网友:
华硕1000HA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