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提示无信号

楼主(2012-07-02):
有台显示器开机能显示器一下然后马上显示无信号,请问各位师傅什么原因,本人小小白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同步信号传递通道

网友:
开始能用,能用一下就不行了?这是芯片不解码呀,
主板问题。

网友:
请问开机能显示一下。显示的是什么字符,另外你接显示卡了吗。

网友:
先检查VGA行场脉冲信号是否到达驱动板

网友:
换驱动板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