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31A键盘输入错误

楼主(2012-07-02):
打字的时候键盘会连着打出两个字 比如输入数字6会出现6j 换键盘也没用 请问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找个键盘代换

网友:
键盘没问题,那就修主板吧

网友:
键盘的可能性很大 ,,,不然就是主板上的 排阻 腐蚀了

网友:
跟台式机一样了,先看接口,排容,排阻,再就是IO了。

网友:
键盘的接口呢

网友:
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,换个键盘试试,不行就换EC了

网友:
加焊了一下EC和接排线的那个就好了 嘿嘿 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