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本本cpu温度超级高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台七喜的本本,amd的cpu,风扇改了5v常转,一开机什么不干2分钟温度就彪到90多,散热器也非常烫,传热应该是好的。
cpu换过了一样。
请教什么会引起cpu温度很高呢。

网友:
如果清理了还是这样的话,应该是旁边的管子不良造成的。换下旁边的零件()

网友:
cpu供电过高也会引起

网友:
周边的供电管都换换吧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是90度的/??软件有时候不准的,遇到过手摸冰冰冷,温度98度

网友:
从新安装导热管  加硅胶  铜片  等 胶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