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现象 精英G31小板开机跑d1 不亮 怎么办 求高手解决 急急急

楼主(2012-07-02):
精英G31小板开机跑d1   不亮      不插内存跑d0  插上内存就跑d1    每次放电后就正常跑码   每次都要放电才能跑起来    什么情况    怎么办    急急急

网友:
刷bios  还不行,查CMOS电路

网友:
有些精英板跑D1也亮哦,你显卡?   内存3V3有了吗?

网友:
也遇到一个开机正常,重启不过内存的,刷BIOS解决的,你可以试试看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