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两天收了一块MS-7240的联想主板。现在不能开机

楼主(2012-07-02):
前两天收了一块MS-7240的联想主板。开始的时候是USB不能读取。我检查是南桥的问题(南桥是SB450).搞了一个南桥换上后。出现不能开机。强行开机也不能。是那的问题。修过的兄弟给点提示。。。
主板
联想
b450

网友:
兄弟,你换南桥出故障了,首先要确认替换的南桥是OK的,其次嘛,你做桥时不够细心,出现虚焊或其它问题.重新换过南桥再试吧

网友:
这还用问,90%都是你换桥搞出的事了。一是桥本身是坏的,二是你焊工差把桥搞连锡了。不信你就点触发看看是主板保护(查下开机电路)还是电源保护。

网友:
接着干南桥啊

网友:
焊接的问题吧!我觉得换南桥还是要细心的才好!

网友:
要么人品问题南桥本身坏,要么技术问题BGA没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