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保护隔离电路维修

楼主(2012-07-02):
hp g4不出保护隔离,测PQ48 D极18V G极0V   不是+VH28没产生就是被拉低了,结论是去掉PR104后一边有差不多30,说明是PQ18导通,测ACOK#为9.3V使PQ18导通拉低+VH28。要不想PQ18导通ACOK#必须为低电平。而ACOK#要为低,PQ17第二脚ACIN要为高电平。经测ACIN为低电平。搜了一下 ACIN是PU9第9脚产生   测电阻PR156一边为3V一边为0V,说明ACIN被拉低,看图  ACIN发到了EC86脚 ,撬开EC86脚依旧为低,ACIN还发给了产生+VH28的PU2芯片的15脚 本来想去掉PR74电阻测看会不会拉低,结果找了半天没找到,发现PR74厂家跟本没上,用刀割断后插电,电源口指示灯亮起,ACIN正常产生发给PQ17,PQ48导通正常产生VIN电压。心中大喜按开机风扇转能正常开机了。回过头看了一下PU2的15脚是个PG。手上又没有PU2芯片换,想想断掉影响不大。装机测试没问题
本人文笔不佳,写得不是很好

思路很清晰啊

网友:
还是蛮不错的 。

网友:
图都不见了

网友:
高手啊,分析得很好,学习了!

网友:
我这个机子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   也是断开PU2  15脚就好了       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放了一会就保护了  这板子之前是修过两小时掉电的       挺纳闷的

网友A:
这是个PG信号!给EC的全部PG组合形成个H_PWRGD,其中一个PG没了就会掉电!建议飞线给PG一个高电平!

网友:
只要不为低阻抗,你断开也没事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PG没用呀,怎么没有PG也行 ?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,思路很清晰,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PU2 是啥芯片啊?PU2 发的PG估计是各路供电OK后,综合一个信号给EC的,EC再发出VR_ON(CPU供电开启信号)估计缺少一个没事。楼主是这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PG信号!给EC的全部PG组合形成个H_PWRGD,其中一个PG没了就会掉电!建议飞线给PG一个高电平!

我的这台没见掉

网友:
分析的透彻,技术不错!

网友(2012-08-02):
写是不错。可惜没有上传图绒纸呀。急需要这图纸。呢。

网友:
郁闷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G4的 是用电池正常 然后用单独适配器 开机进页面会掉、、、我这个是能开机都正常 就是会掉电   不知道下手。。。 起码坏了给我啊

网友:
我手上正好一台G4的,同样故障,正好尝试一下,谢谢分享。。

网友(2012-09-03):
这个电路分析得够透彻,不错,心细技术赞!!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不重要的PG吧。。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分析思路和对电路图的讲解,对修饱嗝电路有帮助

网友:
楼主对电路图了解的十分透彻啊

网友:
hp pavilion g4 显卡芯片上面的型号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