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3842bn电源无输出求助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电源无输出,拆开看是uc3842组成的电路,量3842 7PIn电压为12.5V换7PIN的100UF电容后好了,客户拿走了。第二天又回来了,量7PIn电压又是12.5V了,把3842取下来再装上去电源又好了,量7PIN电压为16.7V,装好后又不行了,取下量7PIN电压为12.5V。后来就一直不好,换3842也不好,7PIN电压一直12.5V,8PIN也没有电压,此电路7PIN的电压不是来至300V而是来至桥堆交流端经两个22K电阻串联提供7PIN的启动电压。20V稳压管也正常,就是电压低3842启动不了。我也试着减小电阻但还是不行,最多电压能到14V但3842还是启动不了,8PIN没有电压5V。开关管也是好的,现在我已拆下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7PIN电压低。

网友:
最好将电路给画出来,包括启动电压和3842的2、3脚的电路

网友:
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取下3842在量7脚电压

网友:
取下3842 7PIN也是12.5V,我试着从300V加电阻给7PIN供电,电压能达到15V多但3842 8PIN还是没有电压。3842的7PIN一定要16V以上吗?我把300V串联电阻从100K奖到44K后,7PIN电压能从12.5V到15.6V变化,但当电阻变成33K时7PIN电压反而成5.3V。我不知道为什么?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我换上去的7PIN的100UF电容不行?有必要再换一个好的吗?

网友:
查3842附近的三极管,8PIN没有电压,多半是3842的供电三极管坏。

网友:
曾经在一款LITEON的电源上看过这种设计。不同牌子的3842启动电流会有差异,

网友:
看看7脚上还并有其他元件没?比如小电容.

网友:
看看2脚电压反馈脚及3脚的电流取样脚,看看与7脚相连的原件有无不良。8脚没输出,一般的情况是3842的4脚内部震荡电路没工作或3842不良导致。

网友:
今天早上一通电,电源好了,测试一段时间断电后再上电,又是不好了,3842又不工作了。

网友:
怀疑在3842附近有虚焊,仔细查一下。

网友:
拆除场管,看6PIN输出是不是保持正常,再上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