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待机 EC下的SPI BIOS 波形

楼主(2012-07-02):
在待机时有的是有波,有的是没波,比如联想的B470是没有波的,但是BIOS是参加触发的,上电后就有波了,但是有的机形是有波的,这个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新唐和SMSC的EC就是这样。这两种EC只在插电的时候读取一下BIOS,不是持续的。

网友:
没有分了 很急着用啊

网友:
谢谢大师指点,就是新唐的EC,搞得我有点晕了,因为这个机EC进了点水,清洗加焊好了,客户拿回家用几天就开不了机,换了个EC又可以了,用个几天又开不了机,开不了机的时候 无待机 3V 5V是有的,要不就是待机0.01,开起来到0.7几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但是有时又能开起来,一切正常

网友:
ec 型号太多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断线了

网友:
进水 还是那个原件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