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修IBM T43的主板,

楼主(2012-07-02):
今修 IBM T43的主板,装CPU就掉电了,没有查到哪有短路的,这个板有什么通病没有,这种现象有没修过的同仁,求教了!
cpu
掉电
通病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子 直接换板

网友:
查查供电芯片啊

网友:
肯定cpu供电那一块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CPU 供电芯片,可能是虚焊

网友:
u换过吗?没有短路,换个u试试啦

网友:
cpu ic 相连的。。检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