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22关机自动开机

楼主(2012-07-02):
今天修到一台东芝L522关机自动开机,BIOS刷过,IO南桥换过,没法子了,求助给位童鞋帮帮忙啦

网友:
给点建议吗????

网友:
系统重装一下试试

网友:
EC时序不对

网友:
主要检查开机电路,具体跑跑开机键的信号点与哪个芯片相连。还有与相连的小管也有关系。

网友:
跑过了,不进系统也会自动开机

网友:
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过是开关微短引起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