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s2288a 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12-07-02):
这个显示器不通电,拆开后量5V,12V电压跳变,幅度不超过1V,并且这个电源板上的开关变压器发出清脆的卡卡声,这样的故障没修过,没有思路,再量量300V大电容上的电压也在跳变,换输出电容未果,后来在朋友那找到一个相同的板,也是坏的,又反开关管也换了,也不行,没办法了,想想是不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,又把变压器换掉,再测,总算好了,这个原来是变压器导致的电压跳变,写的不好,欢迎拍砖,

网友:
  不是写的好不好,让大家明白就好了,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这个变压器坏的极少。我在维修站都没见过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   S2288A这款机子用的是1048的板子     补下焊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这种变压器我还真没见过坏的

网友:
变压器坏了实在是少见的很呢。

网友:
修的时候碰到过6.8V的稳压二极管坏了。。。电压来回跳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