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七彩虹C.P45K 跑码,但不显示

楼主(2012-07-02):
这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,说用用就死机,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小时,用风扇吹就可以用三个小时,之后重起不能显示了,之后放两个小时后才可以开机显示,拿到机器后,测试直接跑D0,不动,刷了BIOS后,还是一样,后来加焊了北桥,晕,不跑码了,CPU供电,内存供电都正常,后来打电话和客户说,桥问题,装起来,之后又跑码了,不插内存跑E0,之后插上内存跑D5,C1,之后13,之后插上显卡跑03不动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这应该过了内存了吧,到显卡这边,难道这北桥真挂了,没有思路,BIOS刷了好几个了,最后把原来的BIOS也刷回去,还是一样.......

网友:
动了北桥就不好说了。先看看VGA口附近有没有7408门先杀了再说吧

网友:
安楼主描述的现象,可以肯定是北桥的问题大。考虑换个桥。

网友:
看情况是桥挂了.........考虑换一个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