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一开机要我输入密码?这是什么意思呀?

楼主(2012-07-02):
this computer system, #B1748k1-595b, 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. 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.

please type in the system o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<entre>.
这个怎么解密呀

网友:
COMS放电试试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
放电了也不行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笔记本放电可以清除密码吗!!!

呵呵,不可以

网友:
可以解的,是不是背景是白色的?

网友:
难道要刷BIOS了?

网友:
这个放电如果可以的话,我们吃什么啊

网友:
可以进BIOS。。重设密码吧。。打密码的时候直接按回车。这样就清空密码了。。不知道可不可以。。台式机是可以的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吧

网友:
我帮忙解了一下,没解开,楼主可否确定一下#B1748k1-595b没有错?附解密工具一个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Dell Master Password Gen.zip

网友:
重新刷BIOS试试

网友:
就是要是笔记本把coms放电可以解BIOS密码的话我们就不要干活了

网友:
我的一样
不知道重刷BIOS能不能解开

网友:
刚才重刷了BIOS 不行

网友:
密码应该在EC里面

网友:
刚才重刷BIOS了
不行

网友:
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