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67

楼主(2012-07-02):
今天接了台三星R467电流上了0.45无CPU电压(不装CPU就有电压怪)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这应该是个通病吧  查一下是不是有个电容 或电阻腐蚀了

网友:
有个大电容的

网友:
查CPU的条件啊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?分享一下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CPU 核心供电那个EC大电容是不是有杂波  一般那个问题就是那个EC大电容出问题的

网友:
如果有杂波把换掉就OK了!

网友:
要不就是南桥底下那个RTCVCC供电电容漏电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