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19显示器指示灯长亮故障修复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台长城L98显示器,故障为显示器灯常亮,按开关灯也不灭,屏幕无显示,拆机测12V 5V正常。屏无供电,按开关有电压3.3V到0V跳变。指示灯不变。测驱动板上LDO电压输出正常。怀疑程序错误,取下MX25L1005,读程序正常读出,重写入自已从网上下的程序,按开关指示灯能关掉。上板,接屏,显示器正常。驱动板号PN:1229233

网友:
重写程序就正常了吗?

网友:
  很明显的软体问题。

网友:
长城的驱动板容易出现故障,我也换了几块了

网友:
肯定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重写程序就正常了吗?求解答

网友(2014-07-10):
长城显示器修的最多的,换电容,刷BIOS ,换屏线

网友:
楼主这程序怎么不分享一下呢?

网友:
不一定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例,开光键不灵,断会电又能用了。后来在淘宝换个驱动板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