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S101H上网小本 快速笔记本维修

楼主(2012-07-02):
华硕S101H上网小本 快速笔记本维修
接到机器以后,无待机电流,心想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没有过去,拆机后,习惯性的打了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(以前吃过亏),没有短路,由于找不到保隔电路,只能测单元电路的高管D极,测试0.89V,
在论坛和淘宝也找不到这图纸,无奈啊,只能跑电路了,在适配口周围观察了一圈,没有像保隔一样的电路,于是随便找了个单元电路,测量哪个是高管的 D极。找到高管D极以后,开始往主板上的各个场管上连,最后终于找到保隔电路,末端0.89,往前跑还是0.89,跑到第一个管子的S极电压是12V正常了,测G极也是12V,唯独D极电压0.89v.很明显管子坏了,没图纸,所以没换。这个管子应该是复合场管吧,不知道对不对
直接飞线,上电测量。亮机

场管的构造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加电池不会大电流吗?

网友:
呵呵    修这样的问题多少钱

网友:
同行和客户差一倍还要多啊........

网友:
这哥们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吧?请各位大神评论一下?

网友:
画图更是有一套

网友:
楼主太有才了

网友A:
激动啊——可以收800不?

网友B:
250元好收,电路要这么多的

网友:
厉害的角色啊

网友C:
同行收的价钱也不低啊

哎,我这里的同行价格越来越低了,加焊显卡,100,修电路、拐拐骗骗才150.

网友D:
向LZ学习。好榜样,,顶下。。

网友:
要学习啊。。。这样也行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激动啊——可以收800不?

可以啊,如果碰见大佬的话,我们这是北京市二环内,有钱人多的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行收的价钱也不低啊

大哥,房租老贵了,一个月,小一万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向LZ学习。好榜样,,顶下。。

谢谢,维修要冷静思考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50元好收,电路要这么多的

大哥,房租老贵了,一个月,小一万呢
必须收贵点哦。系统都50起步

网友E:
这样连的话以后在坏就修不了了

网友:
短接的不是电池切换  不会大电流,就是EC控制不到它了

网友(点评):
呵呵 我修了好几台华硕的上网本。都是隔离保负不过 那个双MOS管坏 连起来加电池大电流的了

网友:
哎,我这里的同行价格越来越低了,加焊显卡,100,修电路、拐拐骗骗才150.换南北桥,也不过200,换显卡更不用说了,超过200没人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连的话以后在坏就修不了了

修完 又不保,你担心什么呢。来了再收钱,修不好换板子

网友:
是啊,维修已经不行了

网友F:
华硕的无图纸和点位跑线,那真是牛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厉害啊,学习了

谢谢您的赞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华硕的无图纸和点位跑线,那真是牛啊

板子小,再说了,保隔多好找啊

网友:
保护隔离的场馆 不都是p管么 别的我没见过呀?请开导小女纸一下

网友:
一般同行我都收100

网友:
这也要看问题报价的

网友:
厉害厉害,我是不敢飞线的。

网友H:
笔记本主板跑线路老是跑不同通,两面都是元器件,还望楼主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笔记本主板跑线路老是跑不同通,两面都是元器件,还望楼主赐教。。。。。。。

心中大概有一个电路的样子,就行了,就知道该往哪里连了

网友:
高手啊,学习了

网友I:
是不是这么便宜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不是这么便宜呀

同行嘛,拉拉活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