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戴尔显示器

楼主(2012-07-02):
  戴尔显示器    开机无限   屏外接高压板正常亮    测得各路电压都正常  开关脚也有电压    后来外接了一个高压板     然后开机 一闪 一闪      测量   14V的供电电压只有5V了(我是说 接上屏后  14V变5V )   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  我也有过这个情况,是我把外接高压板的线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