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路大仙索尼卡logo怎么解决

楼主(2012-07-02):
接了一台进水的索尼本本。由于太严重了,就换板了。可装好之后卡logo,于是一步步排除发现把光驱拔掉后就好了。手里正好有个一样的光驱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样。求助各路大仙帮忙解决。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4 13:07):
问题已解决了,最后发现是硬盘的问题,因为客户把硬盘带走了的,用自己的n个硬盘装了n个系统发现visit的系统不卡,最后客户把硬盘拿来试过之后也不卡。索尼tnd太挑盘了

网友:
裸板试过没有,应该是接触问题,或者进水后导致其他零部件烧掉,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3.0
楼主已经是换的新板子了的..建议再换个光驱试试,不行就跟卖家换板,自己修的麻烦,搞不好还要换南桥了.

网友:
好贴啊。。哈哈哈和

贰修哥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接外设也这样的话那就是这块主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期待着结果,好像以前看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你不是换板了吗? 找上家啊。。。

网友:
卡LOGO,看看USB吧

网友:
拔光驱就好了,插回去就又卡LOGO
这还不够明显吗?

网友:
也许那两个光驱都是坏的 也说不定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