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花屏,遇到过的分享一下经验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台联想Y460,I3双显的机器,独显是ATI的,拿来的时候开机进系统花屏,BIOS设置成集显模式好了。怀疑显卡的问题,定了一块显卡(216--0772000)换上,还是老问题,BIOS也刷过了,各个电压都量了一遍发现有一组电压+4.5v_gpu,在花屏之前有跳动,看图纸是1.5vsus经过MOS管转换过来的,花屏的时候1.5vsus不跳动,于是把这个MOS管换了,还是不行。最后观察了一下,发现机器偶尔会正常,正常之后怎么玩都没问题,显卡温度也在50度左右。但是进行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发现一旦温度上升到60多度的时候就会花屏,然后怎么重启都花,放一会再开又好了,现在没有思路,谁修过这种问题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个在保的机器,华硕K43S的,内接白屏,外接花屏,显卡做了N遍BGA了,还是不显,怎么回事哦,这款机器很新,都不知道该咋弄了,难道显卡坏了?“

网友:
我今天接到一个DELL pp18L与你的故障一模一样,我也怀疑是显卡问题,修好了,指点一下哦

网友:
换显卡啊啊啊啊啊

网友A:
看看显存 坏的也挺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显存 坏的也挺多的。

要说显存有问题我也考虑过,但这个机器是有时候花,有时候不花,没道理啊

网友:
让客户放这里研究下呢,壳后来没修,拿走了,现在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!!!

网友:
你从bios 切换下 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