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拆了。装好的了没?

楼主(2012-07-02):
网卡坏了。拆掉一定要长一个一样的好的网卡芯片
芯片

网友:
是的
一样的才可以

网友:
同样的型号就行啊

网友:
没试过改天试试

网友:
加个独立的就好了啊
同意楼主:
0.0
3.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那肯定是同型号的网卡芯片

网友:
同型号代换~~~~~~~~~~~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