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300P电源时好时坏

楼主(2012-07-02):
好的时候可以一直用,但一断电,再就无法开,短路绿线和地风扇也不转。振动、敲打也不行。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鼓包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没有电容鼓包

网友:
在电源出现故障时测一下7500的各脚电压并记录,注意7500的3脚电压是否稳定,在短接绿地后再测7500的1、3、4、8、11、12、13-15脚的电压,在测出这些数值后发上来,我们就能帮你分析了

网友:
今天有时间来修一下,结果怎么开、关都没出问题,整死人了

网友:
发完贴再过去试一下,开不了机了

网友:
先查下主开关电路有没有工作.再看低压部分的电容有没有鼓包造成电源保护/

网友:
没有5VSB,负电源没工作

网友:
如果能一直用,关掉再开不开,是不是虚焊了,发热一冷就脱离了,开不开,不知道有用没有用

网友:
查+5VSB部分的无器件坏了没有,没有多少东西,仔细查定有收获。

网友:
东西是不多,地方太小,不太好操作。下午拆下一个电容发现没问题,再想装 怎么都装不上。一下午就测出这个电容没坏。到目前还没找到启动电阻。弱弱地问一句启动电阻通常是多少W的?周边有几个体积大点的电阻,看色环不像是启动电阻,体积很小的电阻色环又看不清。

网友:
启动电阻通常400至700K欧姆,应该是启动电阻虚焊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明天再测一下,虚焊和阻值变大都有可能吧

网友:
主滤波电容坏了是不是也会不容易启动啊?明天试试

网友:
时好时坏与某些元件虚焊有关,也与电容不良有关。

网友:
启动电阻是2个220k电阻串联的,其中一个坏掉了,找了一个330K的换上,正常了。谢谢各位兄弟!!手上还有1个金河田、1个航嘉电源。继续!

网友:
金河田修好了,风扇不转,烧掉了一个大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