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520不显示 求助

楼主(2012-07-02):
  有台二修的宏基4520 AMD NVIDIA单桥 NVIDIA显卡,原先是被同行焊单桥时划伤了主板,重新飞线后能开机,然后关机就开不开了,电流从1.1到1.0就停了,上论坛看到有可能是CMOS电池问题,换了后电流从1.5到2.0然后到1.5后又重启,到1.1又回到1.0,然后再开就又是1.1到1.0不变了也不掉电,必须放电后电流又是1.5到2.0到1.5再掉电重启1.1到1.0不掉电了。不知道如何处理

补充内容 (2012-7-3 10:28):
谢谢大家的关心,问题找到了,是上次维修的弄掉点了,哎 白忙活好几天,看来二修机不仔细观察是不行的

网友:
我秀过一个联想天逸的  故障差不多 后来换个显卡好了

网友:
还是桥有问题,慢慢弄好点吧

网友:
MCP67搞死人,加焊OK

网友A:
建议取下MC67桥重新植球再做。

网友:
......楼主描述的.不详细啊.关凭电流判断故障有点不可靠啊.,没有其他工具什么的吗?

网友:
重点查,RTC电路,关测看一下测试瞳跑码没有,找出问题所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取下MC67桥重新植球再做。

飞线时就重新植株了,当时能开机,开完就不行了

网友:
那就飞线兄弟,这样少走弯路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关心,问题找到了,是上次维修的弄掉点了,哎 白忙活好几天,二修机不仔细观察是不行的

网友(2014-11-13):
二修机多是要花费点精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