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8N-SLI DELUXE 加电指示灯亮,不启动

楼主(2012-07-02):
华硕 A8N-SLI DELUXE 加电后主板指示灯亮,短接主板开关没任何反应,不启动,风扇不转。BIOS放电,抠电池没效果。主板是NF4 SLI芯片组。双PCI-E 939接口。
跳线短接电源绿色线和地线,电源运转正常,各项电源正常。
图纸或解决方法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5 08:40):
最新进展:插电测试开关电压只有2.0v,5vsb只有3v;断开电源,测量5vsb是4.9v。
因此:原因1是主板5vsb有漏电,但测量5vsb对地阻值大于2k,IT8712不发热。
原因2是电源问题,5vsb因长期待机发生故障,带负载能力差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6 10:07):
最新进展:5vsb加电后掉到2v,3.3vsb供电由L1085提供,非常热,输出测量对地短路,但加电后有1v输出;打算进一步检测1.5vsb和周围负载。NF4芯片无过热情况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08:27):
东东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08:29):
已解决,是网卡88e8001短路,切掉,电压就正常了,好在A8N-SLI DELUXE是双网卡。感谢提供A8N-E点位图的网友。这两个板子八成一样。

网友:
测测待机条件

网友:
干开机电路

网友:
你还是先学下主板最基本的开机条件吧。

网友:
基本开机条件?麻烦各位老大给我个链接好吗?

网友A:
桥的问题嘛   搞了

网卡问题,别习惯思维了。
真有可能是楼主说的桥问题

网友:
真不是桥的问题,相信华硕高端板的质量,是网卡88e8001芯片短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的问题嘛   搞了

网卡的事,不知道怎么坏的。雷击或长时间待机过热。

网友:
最基本的开机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