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正常的时候,top221y的电压和波形检测

楼主(2012-07-02):
5vsb正常的情况,待机情况下测的如下结果:以s脚为地,c脚5.8伏,d脚284伏
同样条件下用示波器,探头地线夹在s脚,探针接d脚,时基为2us,增益为5v
此时波形如图所示

hjq
测量时用了隔离变压器没?

网友:
隔离变压器?没用

网友A:
    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还是数字示波器?探头设置的是1X还是10X?你以源极脚为探头地线夹,也就是以源极为地,实际上是以过流取样电阻的取样端为热地,是吗?
    你检测的这个波形是漏极的波形吗?好像D极的振荡波形峰值电压有一点高?我没有测过,我用的是数字示波器,怕伤人和示波器,那时有机会我也测一下,体验体验一下。谢谢提供的实测资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还是数字示波器?探头设置的是1X还是10X?你以源极脚为探头地线夹,也就 ...

照片上应该能看出是岩琦模拟波波
型号ss7810
那都上个月的事儿了,最近忙其他工作早忘了当初是为了测什么玩玩儿的
回想一下,好像是用的两个10x探头串联起来的,实际衰减估计在18.5x左右
至于热地安全问题。。。恩,你把波波的供电线中间那条腿掰断不就凑活着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照片上应该能看出是岩琦模拟波波
型号ss7810
那都上个月的事儿了,最近忙其他工作早忘了当初是为了测什 ...

您好!
    岩崎是小日本的吧?好像带宽是100MHZ的,三通道,有CRT读出,游标测量等。我以前也准备买一台二手日本岩崎SS7810,考虑了很久,二手的感觉没有保障,如果出现什么故障在保修期内寄过去邮过来的很麻烦。所以没有下手。
   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应该很成熟了,如果不成熟,在中国市场上就不会是数字示波器的天下。 最近购买了一台国产品牌100MHZ的数字示波器,再配一台市电隔离变压器和一根100X高压探头就可以测高压了。你测开关管的漏极大概峰值电压有560V左右吧?,测CRT显示器的行管集电极的波形电压就更高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