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A77O-US3 不触发

楼主(2012-07-02):
是同行拿来的,开关有5V电压 有高低高 动作 IO 107脚1.3V这里是绿线发过来的这里不知道正常不。还有R416一边是5SB 一边是1.3V 这里不知正常不,106脚有5V正常 116脚RSMRST OV 也就是说IO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还是开机电路问题。本人修台机很少,各位师傅给点介意

网友:
不触发 修触发电路了

网友:
待机都不正常啊,怎么触发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跑下线看看下触发电路!

3.1

网友:
psoN 1.3V你说正常吗

网友:
不触发,先搞搞电路,没电怎么处罚呀

网友:
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

网友:
107 和rsmrst 信号不正常!查这两个信号!另外,io待机时的供电正常不?

网友:
跑线路      多跑跑就会熟的

网友:
没有一个能解决我的问题

网友:
看开机线路有没电压触发或者南桥那边有没信号发出

网友:
要是跑电路普通元件没问题,我估计是IO的问题了,我一回修主板,除了南北桥和什么座子一类的不动,其他的只要手里有,我就凭普气换,一换就知道,有些时候换了也不知道,总之有点罗嗦!

网友:
個人覺得。修好筆記本就好了。這個板子給修台式主板的人修掙個。中價算了

网友(点评):
此板修 好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