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80-75hcp 要用什么编程器刷

楼主(2012-07-02):
f80-75hcp 我用501S不知道能刷不?器件列表不支持f80-75hcp
怎么办呢?

网友:
HP-CQ35 的笔记本,BIOS芯片怎么用f80-75hcp BIOS芯片,不知道怎么办了

网友:
旁边还有个芯片 AT24C16B 弄晕了,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了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码片吧

网友:
f80-75hcp 不像是BIOS,AT24C16应该是网卡的MAC吧

网友:
应该是1M的sop8闪存吧,选品牌一样的刷刷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