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LG RD410开机立即断电,没有思路

楼主(2012-07-02):
今天接一LG的笔记本,接开关电源灯一闪马上就一灭.报个价,二话没说,拆机,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,3V,5V,待机电压正常.南桥供电电对阻值17,显卡供电对地阻值10,没发现什么不对.现接下来没有任何思路,求助各位前辈,这种开机立即断电的,还有什么原因.欢迎大家来讨论,或者共享一下维修思路.

网友A:
电流跑到多少断电说具体一点

网友:
有东东虚汗了

网友:
应该和桥有关系!看看PG信号有没有

网友:
是不是缺电压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跑到多少断电说具体一点

相信各位同位的回贴,不过因本人购买的恒流源坏了一二年了,因本本维修量太少,而未再购买,所以具体的电流测不出来,不过就一瞬间就断电,电流应该很小就断了.和短路的现象很相似.不知道显卡供电对地11,算不算正常.

网友:
看一下图纸,找一下上电时序,看那个电压没有起来,因起的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