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供电在11.88V和12.08V间波动,会损坏硬盘么?

楼主(2012-07-02):
硬盘有坏道,于是更换了一次硬盘,使用了一晚上又产生坏道。怀疑电源有问题,在BIOS下看到12V基本稳定在11.93V左右,最低11.88V,最高12.08V,这样是不是会损坏硬盘?

网友:
软件看的不准,用表量吧

网友:
电源一定要用好的  不然很伤硬盘

网友:
滤波不正常!你换下12V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