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2-07-02):
今天修了一个ACER  AL1916A的显示器.能正常点亮,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的,不仔细看,看不到水波纹, 用一个多小时后就黑屏了,黑屏后用示波器量高压包没有波形了.显示的时候我量了有波形.这样的故障,那位大侠碰到过.望能分享下.

网友A:
黑屏的时候+5V、+12V、ON/OFF都正常吗?

网友:
补充下.5V和12V都正常 .黑屏后也正常

网友:
灯管问题  高压板几率很小

网友:
我见过的这上机子都是保护了,灯管没问题,不过你还是测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屏的时候+5V、+12V、ON/OFF都正常吗?

黑屏的时候电压也有输出.高压电没波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