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国产机703代换问题!

楼主(2012-07-02):
海尔T66  和方正S655R  原装703芯片  客户要求换改良   淘宝问了一下没有白胶703  都只有11年黑胶的703 这个机子很挑显卡   换771不行   不知道731能否代换

网友:
731可以,不过贵

网友:
升级版显卡太贵,sis芯片组,这机器修的意义不大

网友(点评):
意义大不大不是客户的事情

网友:
731可以吧  太贵了

网友:
HAIS XUANYUANXK BA   SHENGQIAN

网友:
703 ---771通用,最好是从下往上兼容.

网友:
这种机子你还不如忽悠他卖给你拆机卖配件,那还能体现出他更大的价值

网友:
有白胶的704可以代换,300元左右的价格,如果用731之类的。一定强调原字的,150元左右的测试版都是打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