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高压板 怎么接新的高压板

楼主(2012-07-02):
貌似是一体高压板的 高压区坏了,图像只亮一秒就 黑屏 但显示器的灯还亮着。想接个高压板试试看。请高手指点一一下怎么接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3 11:59)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但我找不到修改的地方了。

高压一体版通电后,找到12V(电容),然后拔掉电源,用万用表找与12V(电容)负极相连的原件断开,高压板上接三根线12V、ON、GND,高压板上的12V跟高压一体板上的12V正极相连,GND跟负极相连,ON连ON/OFF.明白了吗?
断开原高压板后接12v地线再接个开关信号就可以了。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电容就马上能找到了

网友:
很简单的,找对地和供电先,然后找个5V的ON就OK了,5V可能是ADJ但是错了你就换得了

网友:
接三条线,12v接到VIN,GND接地线,ON/OFF接高压板的ON
记着断开原高压板的12V供电

网友:
感谢,我试试

网友:
是很简单啊

网友A:
3个条件  ON 5V 供电 GND

网友:
这个就是供电 开关 接地找对位置 焊上就行了

网友:
一体板            高压条
ON/OFF                  EN
12V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n
GND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
一般这三根接对了就成了。不过一体板上的高压线圈和高压线圈边上的两个瓷片电容建议拆掉。这样你也有地方来放加的高压条了。

网友:
这个我会

网友:
先外接12V用高压条试灯管吧,三根线

网友:
高压板代换很简单,就是楼上几位说的那样,但我觉得你应该从更简单的做起,先插上两个带支架的灯管测试一下故障机的灯管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微软上的板子?你只要三条就好了嘛,一VIN  一GND  另外接一个ON/OFF

网友B:
我刚接触这个,如果断开 12V 请截图

网友:
高压条上有标识的~电源板可以测量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个条件  ON 5V 供电 GND

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供电多数是12V

网友:
一个12V供电都找不到的,也敢自己打开维修,是我无聊了。

网友:
灯管坏 也是亮一下就灭

网友:
改完最好把高压部分拆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接触这个,如果断开 12V 请截图

简单点,干掉变压器,也就断开12V了

网友:
12V    GND     ON   接这三个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