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连续按多次开关才能开机

楼主(2012-07-02):
y450连续按多次开关才能开机 开始是上到0.3掉电又可以触发 如果连续多按几次就能上点到1.0左右可以点亮 不知道查哪里问题呢

网友:
之前修个联想F41的,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。重点查查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那一块。

网友:
开关是好的吗  如果是好的  看看晶振吧 南桥

网友:
开关是好的  我扯掉开关直接用镊子 去 短接 也是这样   好的 我看看 南桥晶振

网友A:
EC和南桥有没有断线看看,电池切换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和南桥有没有断线看看,电池切换电路

我打算明天去加焊下南桥

网友:
焊桥不行啊

网友:
我的观点是供电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