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36,外接正常内接花屏笔记本维修

楼主(2012-07-02):
海尔T36,外接正常内接花屏笔记本维修

机器拿来时,开机红屏到滚动条哪就开始花,红屏伴随。外接也红屏花屏,加焊后故障依旧。果断换显卡,换后开机有竖条就像屏坏掉一样的竖条N多条细细的,换过屏,屏线,故障依旧。但是外接一切正常。邪门了~
     难道没做好,再次加汗。涛声依旧。今天来了新显卡,高高兴兴换上后,果然做事没能太过期望。要不伤不起~!顾客来了两回我硬是没让他取走。坚持一会!拿着主板左看右看也不是个事,找了份图纸好好对对吧,线路问题那是肯定的了~!对者图纸从屏线接口开始~
量了量4对0噢电阻都通的。再量下对滴阻止1200多。其中有两单个~RN77B短路。RN78B左边断路。问题终于找到了,但是没爆太大希望,方正有问题修了再说~补上线后,短路的就头大了~可是~短路的居然不短了,难道是断线后导致短路的么,估计是,因为我肯定RN77B是短路的,拆开电阻测的时候右边短路~!那什么都不说了。上电看下~嘿嘿亮了~装好开机进系统~OK。

网友:
不错  一般都以为是显卡

网友:
,- -,,这几天遇到一个跟楼主一样的情况,来的时候花屏,果断跟客户报换显卡,客户同意,换完依然花屏,然后再次加焊,涛声依旧啊因为机器多,就先放那了,明天去量量屏接口.

网友:
还是要修电路的

网友:
楼主的别字太多了

网友:
全是错别字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下.。。。。。。。

静忆幽林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也会引起花屏啊

网友:
时钟信号,与北桥的信号没到!导致信号不同步!

网友:
经典啊,学习了

网友:
哎。·!。学习了!·!,。要是我就在做它一次显卡。

如果是我就会一直做显卡!知道报废!

网友:
这种问题像我一般都先做显卡了,显卡做了不好才查电路,楼主没走弯路

网友:
前天修了个HP6330S的机器,也是内外花屏,果断换显卡,结果现象变都没变,最后是换显存好的

网友:
为什么短线 也会短路呢 好纠结 不过学习了

网友:
呵呵, LVDS的接口,还有可能会引起屏不显的。 液晶电视里遇到过好多。

网友:
人才啊... 0噢 (0欧)   对滴(对地)  没爆(没抱)

网友:
外接屏正常,那不是应该先查内屏电路吗?

网友:
应该是加焊时...........有小珠跑进去了.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也会先考虑显卡问题 看来经验维修时不行的 还点是跑电路啊

网友:
要是我,换了显卡不用早放弃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之前修了一个,也是偏色,不过是北桥问题,做了一遍红屏,又做了一遍绿屏,打那几组信号对地值正常,换北桥后好了

网友:
换显卡还花屏的话,那我就觉得是显存。有点显存控制竖花横花的。

网友:
前些天也遇到个HP6531S的,不过这个是内外都花,后来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,换到第三片外接正常了,内屏却无显,没办法只有换板,那个以后有时间慢慢研究。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