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不亮问题

楼主(2012-07-02):
拆下来之后尝试插着VGA然后拔掉显示器的数据线,结果白屏恒亮。绿灯常亮
如果插上显示器的数据线,屏幕不亮,红灯闪烁
把显示器数据线反着插,显示器也是白屏一直亮着。
猜测是数据线问题,正确吗?手里没有同针的数据线替换,请教大家怎么办?

网友:
显示器的数据线你能反着插。就算不坏,也让大哥烧了

不要知道原理的情况下,不要乱来啊,电不能开玩笑

网友A:
老大,屏给你也敢反插?屏的5V供到哪里了你知道不?

网友(点评):
屏的数据线敢这么干,供电不敢。。

网友:
超级无语了

网友:
烧坏了吧、、、、、

网友(点评):
修好了,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胡求搞,驱动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现在懂不懂的嗔兄弟都要抢抢生意。会不会修。不会的话就找点别的事做。别在这呆着

网友(点评):
只有技术是不够的。我不否认我很菜,所有我才多逛论坛自学。但是客人不是因为技术才来找你的,主要还得看服务,你只要一点技术,跟别人关系弄好了,他放心让你干,你不会,可以找会得人干,而且转手也能赚钱

网友(点评):
我的原则是,我能搞的,我搞。我不能搞的,我让同行搞,而且别人搞了,我一定会在最短时间里也会搞。同行给我报价,我大不了不赚钱,或者赚一点。但是这个问题以后我绝对会搞。

网友(点评):
我知道我这样的菜鸟来这个行业分一杯羹让高手们很郁闷,也看不起,但是我没有求你们告诉我什么特别的东西,我就是交流的心态。

网友:
老大,你不是在修显示器吧,你是在搞研究吧

网友(点评):
修好了,确实是研究

网友:
呵呵,有钻研精神才会有进步嘛

网友:
在你把屏线反插前,白屏的起因可能是屏供电没有,反插后则白屏的可能是屏背板上的某个或者某些芯片坏掉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屏弄好了,谢谢前辈的指导

网友:
呵呵,有意思,楼主是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吧,坏了好换新的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来弄的

网友:
楼主的探索精神可嘉只可惜用的不是地方呀,科学技术要严谨哟。显示器的数据线是怎么反着插上去的呢。

网友(点评):
嗯,这也是不知道从何查起没办法的事。

网友:
先看看屏的供电全不全!我估计你主供电有了但是最少有2到3个电压偏低了才这样!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!当时还好有2太一样的机器所以对比测了一下!发现主供电和R,G,B的电压正常中间2个电压拉低了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好的!

谢谢前辈指导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吧

网友:
楼主如果能在这个显示器插个鼠标或是键盘上去,开机肯定会好!

网友(点评):
待我学成之日,我会试着这么改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大,屏给你也敢反插?屏的5V供到哪里了你知道不?

什么人教你屏数据线可以反插?哪个资料上讲?你乱搞你看看大家给你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