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568液晶显示器不能开机有时通电白屏

楼主(2012-07-02):
TCL568液晶显示器不能开机有时通电白屏 开关键都没反应,搞了很久,无从下手,有修的经验帮解决!

这个爆了不知道是怎么东西怎么换

网友:
先刷软体再说

网友:
换个屏线再看看

网友A:
先测电压正常不?这是最基本的12v 5V 3.3V 这几个电压有没有。再看别的

网友:
不正常的时候测下驱动板子 供电都有不 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板子坏了 而且这种老板换驱动板都不好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电压正常不?这是最基本的12v 5V 3.3V 这几个电压有没有。再看别的

外置12V电源,有时通电灯管就亮的,开关没任何反应!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高手

网友:
不管啥状况先测主要供电正常不,这才是关键的第一步,楼上说的对极了。俺今天接了一台联想22寸的,病症是不规则白屏,下意识的马上先怀疑驱动或是屏电路的问题,这下来劲了正准备大干它一场呢,拆机先试屏,屏是好的,下一步准备试它的驱动板,把驱动板和电源拆下后发现25V都鼓包,不禁乐了,先不管都换了再说,换好后通电试机,就好了。是自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,下次可得注意了,步骤弄错会走弯路

网友:
先看下排线,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供电-》高压板-》灯管-》屏供电-》驱动板,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排除,确定了故障区域后再仔细查找故障产生的元件。

网友:
这里坏了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爆了

网友:
跟线路看是否屏供电??看电路是一般的3端稳压IC   12V稳压5V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