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散热器

楼主(2012-07-02):
显卡散热器没装好,会把显卡烧了吗?  螺丝没扭紧会烧吗?

网友:
开机的时候测度温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要具体看看温度   平时也许没感觉   天气热或是玩游戏就是死机器  蓝屏   这是运气好的了 如果是完全没装好  进系统黑屏后芯片就完蛋了.....

网友:
用鲁大师 测试 就知道了

网友:
都有可能了,温度高没保护就可能烧

网友:
基本上都有过热保护的。

网友:
要做到保险,就把散热风扇固定好,再加点硅脂。像楼主说的情况尽量不要发生

网友:
不是有保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