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片条件顺序问题

楼主(2012-07-02):
如题: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,论坛上有很多高手修无待机3、5V的时候,从心片条件开始查,我是新手,心片条件顺序不知道,就是如图所示,TPS51020,先有VIN主供电,然后下一步会产生哪个电压,请问查心片条件时,是不是有顺序的,先主供电,然后再有什么,请高手指点一下好吗,我这个心片资料是IC37下载的

网友:
主板芯片的时序是不一样的,要查查架构什么的,我也是个新手正在努力中

网友:
是有时序的 供电有了以后 要有开关信号 具体时序要看每个芯片的白皮书

网友:
q01 q02都是什么管????

网友:
首先24脚经R16提供一个主供电,DDR接地,根据芯片定义工作在DDR模式,但是ENBL同时挂在主供电上,形成低高高的逻辑,此时21脚得到一个5V的线性电压,然后从第8脚输入出一个参考电压,有了参考电压后,芯片开始通过SSTRT1和SSTRT2与SKIP#对芯片进行设置,VBST1与VBST2通过电容组成自举升压电路,以提高上管的驱动能力。
当ENBL1和ENBL2为高时,加到芯片的第9脚与第10脚,芯片开始工作,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,控制MOS管轮流导通,产生后续电压,电压产生正常之后通过INV1和INV2与VO1_VDDQ返回芯片进行检测,通过COMP1进行补偿,无问题之后,从第12脚输出PG信号。

基本就是这个样子
纠正:此电路这个芯片是直接开启的,没有高低高开启信号之说!21脚是线性电压输入,不是输出!PWRGOOG直接与22脚输出5V相连!没有采用!

网友:
供电、总控制、控制信号,每个芯片都不一样,条件也不一样

网友:
5楼讲得很祥细

网友:
查看芯片的PDF内部图和白皮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