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

楼主(2012-07-02):
vccp是什么意思啊

3.1
图纸在手,都不自己去查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上CPU核心供电电压。

网友:
VCCP只会一路分组供电的电压 有 图纸你看看给谁供电就知道了吗 核心供电一般都是CORE CPU供电CPUCORE 显卡供电VGACORE

网友:
3.1

网友:
同上楼上的说法。。

网友:
图纸在手 , 查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I/O接口电压

网友:
总线供电有的叫VCCP

网友:
有板有图,查一下不累啊

网友:
  VCC  VCCP  VCORE   以V开头并且连接有电感都代表不同类型的电压

网友:
不管他 有电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