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600显卡花屏

楼主(2012-07-02):
一客户的6600显卡,128M128位的,花屏,检测为C01---C31报错,著名的三星显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1                    U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

C01---C31报错,因为对显卡的了解不是很深,怀疑U1坏,更换过芯片以后,问题还是一样,怕没有焊好,又找了一个,换上去还是这样的问题,是不是我判断错了?莫非不是U1,请高手们帮我看看

网友:
花屏一般加焊显卡GPU就好了,实在不行再焊显存。

网友:
不好判断位置,就下几个显存边上的排阻,这样容易点!

网友:
一般情况风枪吹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