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compaq n150笔记本XP显卡驱动

楼主(2012-07-02):
    各位小弟手中有一上compaq N150笔记本,装系统以后显卡驱动装不上,显卡是trident cyberblade-i1这个,,谁有这个驱动帮帮小弟。谢了。。。加QQ465172522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打啊,或者直接去官网下

网友:
这驱动没人去备份的

网友:
我用驱动精灵也不地。把驱动精灵装好以后也发现不了显卡。而且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死机现象,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就是开机过不了多长时间肯定鼠标就不动了。官网同有这个驱动,本本太老了。。而且网上现在只有2000或9X的驱动根本主没有XP    我怎么办呀